联想G455不过内存

楼主(2016-01-24):
本人接到朋友一台联想G455开机不显,本想练练手,结果卡住了。该机板号:LA-5971P;在论坛中查阅,基本都说BIOSE问题;刷了几个故障依旧。待机电流0.012A;开机有跳变,电流在1.3A左右不变动(论坛中有说此款机必须上硬盘才能正常开机,硬盘最高电流1.48A,然后变动到1.3A左右不变动)。取掉内存电流也一样(故判断不过内存)。经查内存1.8V;0.9V;3.3V、SCL、SDA均正常。到此无思绪,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且各大供电电感电压均有。查了一下PLT_RST#3.3V也正常.

补充内容 (2016-1-26 21:42):
北桥加焊了,电流上到1.9A左右(职掉内存电流也一样),不显;开机摸CPU背面旁有个L3电感烫手(手无法承受),更换正常;后又摸到APL5912烫手实测该芯片的输出电压只有0.75V左右;但电路图中的输出电压为1.1V。换...

网友:
桥 热一下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查内存SPD,有波预热显卡  无波预热北桥

网友:
谢谢二位,好试一下。

网友:
用波波抓下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吹下桥和显卡,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独显的吧   加焊显卡试一下,修过好多。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没示波器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AMD的 北桥爱坏

网友:
查一下DRAM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由于太忙争取明天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这机器桥坏的多,,上来我就直接bga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很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啊,0752001的桥

网友:
加热下桥 显卡

网友:
G455多半都是桥开悍,可以加热下桥看下

网友:
这机器挡内存,你要量一下外设有没有轻微短路的, 正常的话,就换内存,刷BIOS,最后压北桥。一定好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打大  可以试试

网友:
此机器换个COMS电池有惊喜哦

网友:
电池第一步就换过了。第二步刷BIOSE;第三才焊的北桥;现在准备换APL5912在试。

网友:
直接就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