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大短维修之CPU供电

楼主(2016-01-24):
最近生意不好   我也来发一个帖子  希望老鸟勿喷   谢 谢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  联想V470    开机短路   心里暗暗的高兴   马上拆机     拆下主板    首先测试公共电  DCBATOUT   发现短路  对地阻值13欧  明显短路     在公共点上接上烧机线    加电     加到3v    1.8a   就开始一阵乱摸      问题没有发现   温度正常    汗    还是主板上的外围配件取掉     农村  cpu   取掉     在用万用表  测试  发现没有短路了     好了吗      CPU  短路吗     是Cpu烧了吗       管他的 先上点  看看     发现 还是 大电流   心想  JB了    主板和Cpu都烧了   可能客户不修了     反正没有事 看看在说    继续烧鸡          发现CPU供电   电容 ptc430    发烫   取掉   在测试     次不短
  准备上电   不对  这里的电压  才1点V才对  不会影响   到大短   主要不是这里问题   在看图纸   发现这里的VCC_CORE  和主攻电  是通的   还好没有上电  上电  肯定要在烧东西的    看图子   为什么会通呢                看上馆   PU 4313      2问题  应该在这里了   马上取下  发现  正常    马上找了个铁乌龟换上      测试阻值 正常      上电  电流 0.3   正常   装上CPU     打阻值 也正常   上  电  开机的 熟悉的图标  出来了    很大的一个联想    装机 收钱

第一次发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关键来点分   给点动力  以后才有动力发帖      付加图纸

v470 la470-10250-sb_0908.pdf

网友: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通病了

网友:
感谢版主和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公共点十多欧大多是上管挂了,这种情况先测各大上管来得快些。

网友A:
其一、这机CPU供电易出故障;
其二、公共点阻值与CPU电感阻值基本相似,你拆除CPU后公共点阻值已经变化,此时你应该想到了铁壳上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一、这机CPU供电易出故障;
其二、公共点阻值与CPU电感阻值基本相似,你拆除CPU后公共点阻值已经变化, ...

对  经验在慢慢积累当中

网友:
以后 多发发帖子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2016-02-25):
要点积份
不好意思 要下一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