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笔记本主板中的一个电容价格可以商量

楼主(2016-01-24):
电容的上面是220  下面左下角M84 然后是20L QE J 型 电容  有的可以联系我一下qq1041497670  急用谢谢

网友:
你在大连吗 我大连那边有朋友 开店的  我让他联系你

网友:
这个都不太清楚,怎么修呀

网友:
若需要的不多找个维修店应该就有你需要的了

网友:
非得一样标注????不能用耐压一样的电容代换??J应该是6.3V,220是220uf,没记错应该是 这样
应该

网友A:
换了也不能好,建议送修!

网友:
我有,还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也不能好,建议送修!

的确,电容事小,关键换了不一定好。

网友B:
这种连电容都要自己换的扣比,不知你们在这BB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电容都要自己换的扣比,不知你们在这BB什么?

说不定查到通病想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