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三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6-01-24):
      客人送机过来三声报警,以为有好运来了,好久没有修过内存报警的机子了。拆内存清理后装上故障依旧,难道是内存坏了。换了一条也一样,看下电流,怀疑是显卡问题 ,拆板加焊显卡,这回不报警了,但是也是不亮,电流到1.3左右,刷过几个bios后还是一样。测过机子的关键电压都正常。没思路难道是显卡芯片坏了。把内存拆了还是会报警。上论坛搜了一下看到有位仁兄修到声卡芯片虚焊会掉电的帖子。想了一下他是会掉电,我这上是电流差不多不亮机,我也加焊一下声卡芯片试下。加焊一下,试机直接点亮。我也是醉了,还有这种故障。还得谢谢那位仁兄提供的点子。发个帖子给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提供点参考。

网友:
加焊声卡芯片点亮  我也是醉了

网友:
修好了就牛B

网友:
这机,送钱的,还是凑巧好啊,有点明白

网友:
Dell support beep code: http://www.dell.com/support/article/us/en/19/SLN143065/en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住吧,其实有的时候时显卡的事,你加热了声卡,板子也热,显卡可能会暂时好用

网友:
啊哦,第一回听说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啊!

网友:
6楼说的对。加焊声卡的同时,主板加热了。显卡也加热了。自然就亮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下北桥或显卡

网友(2016-02-24):
显卡一开始已经用风枪加热过,跟显卡没有关系的。声卡和显卡隔的好远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呀   最好先刷一下

网友:
加焊声卡  还能亮 ,处女座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声卡引起掉电???

网友:
其实多数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样的,从论坛里也打到加焊声卡芯片好的,但是我试了不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
遇见好几台了三声和7声报警的机器都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内存没过哦

网友:
3声一般都不会是显卡

网友:
不过焊下声卡好也是够奇葩的

网友:
接种问题还真的没有修到个。

网友:
厉害厉害 焊声卡。。。。。。我也是够了

网友:
虽然这几修好 了 但是 感觉修的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个

网友:
键盘和其他外设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