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联想Y450和DELL 1320

楼主(2016-01-24):
机器1:Y450
版号:广达KL1
故障:大短路
一大早来个客户说把笔记本卖给我、接电源一看 啪啪啪 5A、、、、 跟客户周旋半小时左右  最终以390收下Y450.心想大短路就是秒秒钟分分钟搞到的事情。修好也能赚个几百。 客户走后拆开一看。心里哇凉哇凉的 。。。你们看看 有木有这样的心情   第二张图的MOS管是我换好了的 旁边那个是原机烧坏了的。心想这板子要是废了我就亏了。朋友们?你们看出什么?看到了几个破绽?

取掉EC和烧糊的MOS管之后不短路了。 心里稍微好受点。 找个ISL6237上去焊好 插上适配器 线性和PWM电压稳定的产生。 为啥EC不装也会产生线性电压呢?请看大屏幕。。。。
SYS_SHDN#是保护电路采用。 找了个IT8512装上之后完美点亮。 亮机图片搞忘记拍了。
机器2:戴尔1320
故障:掉电
裸板目测南桥被干过。桥旁边电感被焊接过 触发电流到0.4过2秒左右掉电。还能再触发 经查没有CPU供电。这种情况我一板先查芯片条件  不用示波器。为啥呢? 这种是属于缺电压导致。不属于保护导致。所以我没有用神器,查到 芯片31脚发现只有2.6V。直接裸奔到U39 2话不说直接从Q18 D级飞一根线到R267的第一脚。 完事。

网友A:
找问题这么精准,厉害

网友B:
这么巧,今天我也在修KL1,我这个比较简单,90%是显卡。
系统重装后在不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能进入系统,装了驱动就在进入系统的滚动条处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今天我也在修KL1,我这个比较简单,90%是显卡。
系统重装后在不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能进入系统,装 ...

这个显卡也爱坏啊。 毛病多。

网友D:
这个Y450不能开机的还出390收呀?我收一台硬盘坏的A53S才400

网友E:
390,有点悬,技术不牛逼就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Y450不能开机的还出390收呀?我收一台硬盘坏的A53S才400

当时看着大短路以为小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90,有点悬,技术不牛逼就亏

还好我运气好    没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问题这么精准,厉害

一般 一般  哈哈

网友:
390  价格给力啊    我看坏机器可以处理给版主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本本我不收怕问题多。也怕小偷来销赃。也不太好卖就不弄了。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网友:
直接飞线真的可以吗?为什么会变成3V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也爱坏啊。 毛病多。

显卡爱坏 0.3掉电=    =

网友G:
安总厉害 直接就搞定了  Y450我手里出去的 好机没有几台 不好修啊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安总厉害 直接就搞定了  Y450我手里出去的 好机没有几台 不好修啊    加分

  感谢。你那边生意咋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那边生意咋样啊?

没有什么生意哦  安总也是四川的     那我们四川的【迅维】版主都好几个哦

网友H:
666 这机器这么难修都能好

网友:
修的非常厉害

网友I:
安哥哥威武,出贴就是精华

网友:
多亏楼主没亏

网友J:
这破玩意 ,顶格给他300回收,还要测硬盘和屏,否则就会亏,,,这种机器,二手也就卖个800到1000,

网友K:
这个论坛四川的比较多。呵呵。、

网友L:
二修的机器有的很坑爹

网友:
这价格给力

网友M:
这边报修都是1两百

网友N:
跟客户周旋半小时左右  最终以390收下Y450,收坏电脑怎么能这样收呢,我收点不亮的机器都是安配件收,比如屏好的就给个差不多屏价格,别的东西坏了肯定是废品钱,否则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爱坏 0.3掉电=    =

是说你答对了呢   还是说你有疑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什么生意哦  安总也是四川的     那我们四川的【迅维】版主都好几个哦

迅维的版主遍天下  哪都有     就连黑龙江某小县城  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跟客户周旋半小时左右  最终以390收下Y450,收坏电脑怎么能这样收呢,我收点不亮的机器都是安配件收,比如 ...

我也是看大短路  比较好修  才出这个价格的  谁知道里面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边报修都是1两百

你那边价格 挺不错的

网友:
还凑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修的机器有的很坑爹

二修  再动过手脚的更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论坛四川的比较多。呵呵。、

哪里的都有  全国各地   甚至国外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破玩意 ,顶格给他300回收,还要测硬盘和屏,否则就会亏,,,这种机器,二手也就卖个800到1000,

恩  修好了  怎么也不会亏

网友:
亏了  就找你要  你看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安哥哥威武,出贴就是精华

不精  不出   你懂得

网友:
一般  一般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666 这机器这么难修都能好

不修好要赔钱呐  能不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