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SONY等离子电视机开机出现LOGO就黑屏 维修求助多图

楼主(2016-01-24):
索尼37寸 (SONY)等离子电视机开机出现LOGO就黑屏 杠过来时 说有时候拍拍几下又可以开机开一天都可以。但开机到第二天又开不了,当开不了时 怎么弄都开不了。。顾客杠过来后是出现到LOGO就黑屏,指示灯一直蓝色,屏黑与不黑 都是蓝色(正常时也是蓝色的)打发走顾客后  ,拆开看 目测吗发现有什么异常。拔拔插插开机 屏幕亮了 正常了。。。放了半天 也正常。。可放到第二天又不行了。。 于是拆了电源板出来 看,没有发现有虚焊的。。认真观看了那些小电容,发现有3个35V 56U的电容底下鼓了,,,以为是这个问题了,。,,换了 开机可以亮,,,第二天来开 也可以了。。可开了几天后 又不行了,而且现在怎么弄,都是到LOGO屏幕就黑了。。。指示灯却是正常,我测量了下,电源板到X Y板的电压。开机时 几条同一组红色线有82V,黄色的单独的那条线有62V,白色的线有5V,但这些电压都是当屏幕黑了后 82V 62V就没了。5V变成2.5V。。于是我把62V的黄色线拔出来 再开机,听到开机的抵达声音,指示灯一直蓝色,但屏幕一直不亮了。这时我量电源板红线输出有82V 黄线有62V。白线5V。而且一直是稳定的输出。可把黄线接回去到X板上 就依旧了。。。。

这种情况是电源问题,过流或过压保护了,还是X Y有问题?

网友:
图中只换了三个绿色的电容。其他的是别的机器上换的。

网友:
求帮助啊 年底了 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A:
黑屏的时候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正不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正不正常嘛

黑屏时电源板输出电压或者信号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