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K40AB 上家动手脚维修!!

楼主(2016-01-24):
华硕ASUS K40AB 上家动手脚维修!!

机器拿到手,上电 待机0.12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后。 看板子。 晕菜了。。

华硕的机器EC被人装了个 SMSC的。。  开关也改了。。。 郁闷啊。 还好这个板子 有图纸,有点位的。 查了下图纸。EC是 ITE8512的。 手头上没有,就找了个ITE8502 的代换。。 换上后待机 0.03 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测开关按下 EC125脚没跳变。。 开关坏了。 换了个开关。 有跳变了。 还是不触发。 测休眠3.3 测AC-IN 3.3. 哈问题找到了。 这里的ACIN# 是低电平有效。。 3。3 不对。。 客户机器没电池。 我直接把ACIN# 拉地了。 。 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2.12后亮机。。。
我看了下坛子里有图纸和点位,我就不发了。占用资源!

网友:
这都 能修的好,牛人!!!

网友:
莫非是上家没有元件,,,,,

网友:
这都能搞定,真是高手,直接把AC_in拉到地,如果装电池会不认,还是会大短路。

网友:
目测上家感觉华硕设计不好,想自己重新设计一下电路

网友:
嘿嘿,看来楼主对华硕的机子很了解呀,一看就知道EC不对。

网友:
楼主看问题看的真是神准,,看来是个老手了

网友:
牛...手脚做的不彻底啊,哈哈。

网友:
ACIN# 是发送给你谁的

网友A:
ACIN# 是发送给谁的  给EC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和点位图吗楼主发下呗

网友:
估计上家做故障的时间,还没有你修的快!

网友:
上家可能无图无点位而乱修的。楼主修好可以贡献出来,大家下载,你会得分多好!给楼主加分!

网友B: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楼主为什么不去找下来源去修好,直接拉地,到时用户插电池用呢?

网友:
水平还可以,虽然难度系数 不高。  多练

网友:
动手脚的 麻烦   都

网友:
asus  的 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 是发送给谁的  给EC吗?

ACIN# 是适配器识别信号。 华硕的机器是低电平有效。  你看图纸 ACIN后面加#的 是低电平有效。 不加的是高电平有效(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楼主为什么不去找下来源去修好,直接拉地,到时用户插电池用呢?

问过客户电池去呢了。 说小孩子早扔了。。 让我不用管。(怕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