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 MI3触摸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6-01-24):
手机品牌:小米MI3
故障现象:无触摸
维修过程:
   开机测试内屏显示正常,触摸无反应,拆机找到触摸接口。

测量VREG_S3A_1P8正常,测量VDD_2V8_TP无电压。

追查VDD_2V8_TP产生电路。

VDD_2V8_TP来自U1101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测量4脚VPH_PWR有3V多电压正常
测量3脚TS_PWDN有0.8V左右电压也正常,断电打VDD_2V8_TP对地值并无短路现象。
判断U1101损坏,由于手上没有此芯片代换,直接拆掉芯片
在PMU附近找了一个接近2.8V的电压VREG_L20_2P95直接飞线到U1101的1脚

开机测试,触摸能正常使用,更换芯片机器修复。

网友A:
版主真是多才多艺,第一张电路图是不是触摸接口重要供电电压测试点?

网友:
手机平板有图纸好修,就怕没资料

网友:
f配件是个问题,只能拆了。飞线搞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真是多才多艺,第一张电路图是不是触摸接口重要供电电压测试点?

是的

网友:
看来以后手机出现问题可以找你维修有联系QQ吗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

网友B:
都飞线了,还换 芯片呀。。是触摸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飞线了,还换 芯片呀。。是触摸芯片?

触摸处理芯片在触摸薄膜上面呢,这是触摸芯片的供电降压芯片

网友:
经验之谈,顶起!
经验之谈,顶起!

网友:
有图纸就是给力啊,修起来也有底气。

网友:
主要是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牛逼    那个芯片拆除应该更安全

网友:
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D:
手机方面 只要有图纸 就容易搞一点 就是拆带胶的芯片 难度有点大 整不好 就把板子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处理芯片在触摸薄膜上面呢,这是触摸芯片的供电降压芯片

是的,这里U1101应该是属于小电流线性稳压工作。

网友:
..1212121221222222222222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方面 只要有图纸 就容易搞一点 就是拆带胶的芯片 难度有点大 整不好 就把板子整坏

是的,对手工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真是多才多艺,第一张电路图是不是触摸接口重要供电电压测试点?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