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0DP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24):
X750DP_2.0    待机0.2几    待机芯片 发烫   一波三折       3V 线性 电压拉低 没短路   +3VA   阻值多少正常   量了下对地400度          -----------------------------后来看掉了一个地方 RTC    +3VA 有供电到RTC  然后到南桥  果断 断开 图纸电阻    上电 待机正常  装上 电阻 又不行 怀疑 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