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又烧了

楼主(2016-01-24):
不知道怎么回事,量了都没短路,但是一上机,立马烧显存,再测上mos管就短路了。这是为啥啊,第二次了。怎么就突然击穿了。

网友A:
老是烧上管的  查一下  芯片到上管G极有没有断线

网友B:
反馈,相位检测,PWM芯片有问题都会导致上电就烧

网友:
是不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是烧上管的  查一下  芯片到上管G极有没有断线

上管烧了没事,就连显存都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相位检测,PWM芯片有问题都会导致上电就烧

pwm芯片不装会不会烧?

网友D:
供电IC,BOOT电压,反馈,就这几个 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IC,BOOT电压,反馈,就这几个 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供电ic已经报废,我是想知道如何防止这个情况,不要一上点显存都烧了,ddr5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wm芯片不装会不会烧?

肯定会烧,上管G极不能悬空,你不装芯片就相当于G极悬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管烧了没事,就连显存都烧了

显存也烧了  不是显存供电的管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ic已经报废,我是想知道如何防止这个情况,不要一上点显存都烧了,ddr5的也不便宜啊

马上烧? 如果有十几秒的时间就足够你用试波器测了,要不你就  拆掉全部显存  把这个供电弄稳定了再装上显存。要是上一次 烧一大片   完了你还上   那不是傻嘛

网友:
去我空间看我这个自己的贴子http://user.qzone.qq.com/50790808/main 虽然是CPU供电维修,但原理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烧,上管G极不能悬空,你不装芯片就相当于G极悬空

额。。。。难怪,第一张卡,pwm芯片坏了,拆了上电。以为上管g极没电压0v,拆了应该也是0v。不会烧。。。...结果很悲剧。但是第二张是没拆烧掉的,刚想测,听见吱啦一声,一阵恶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也烧了  不是显存供电的管子吧

就是显存的供电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上烧? 如果有十几秒的时间就足够你用试波器测了,要不你就  拆掉全部显存  把这个供电弄稳定了再装上 ...

不是同一张。第一张拆了pwm,上电立马烧了。第二张什么也没拆,上电大概2秒后烧了。都没来得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难怪,第一张卡,pwm芯片坏了,拆了上电。以为上管g极没电压0v,拆了应该也是0v。不会烧。。。 ...

上管在G极没有控制信号过来的时候会先导通一下,如果你芯片拆了上管导通后不受控就会烧

网友:
只知道pwm坏或者悬空G级会烧管子,还真没见过连现存都烧的

网友:
把显存相关联的MOS 都换了 PWM芯片加热补焊,有芯片换新芯片

网友:
要一起换了 估计 MOS管有短路

网友(2016-02-25):
没事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