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故障求解答

楼主(2016-01-24):
我维修个主板GA-H55M-S2,故障是不跑码,能上电有复位,就是会掉电然后反复的重启,刷ME-bios和M-bios,刷完后能亮机,可是断电后等久一些就又回到原来的故障,不知道怎么弄了,每次刷完bios都能亮,但是断电久一些过后又恢复原来的故障

网友:
看下BIOS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刷完BIOS能亮 有可能是CMOS电路或桥吧!或者外设有问题?

网友:
丢BIOS嘛,。这个呵呵,我也不会修

网友:
我试试看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再就是拆掉BIOS后打一下1 2  5  6对地值,看一下BIOS7脚的电压

网友:
上拉电阻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