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板号:12307-1 求助图纸,不触发。

楼主(2016-01-25):
DELL INSPIRON 3437,板号:DOE40-HSW GDDR5 MB 12307-1 REV:A00,全集成单芯片,集显。EC--NPCE985PA0DX,待机0.011,不触发。刷

写BIOS无效。待机芯片TPS51225,线性3、5V正常,待机3、5V正常,开关有3.3V电压。

网友A:
开关到EC跳不  EC到南桥跳不  RSMRST有不 LID正常不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 BATLOW正常不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不

网友:
无图纸,对应EC图,工作条件正常,桥那里没有图纸没办法查了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查EC  PDF,这问题就得换 EC 。或者EC周边小电阻阻值大了都不工作,具体看PDF吧。

网友:
谢了呀,更换EC无效。

网友:
这机器没南桥,都和显卡一体的,如果EC工作条件都正常,看看是不是低级错误吧,开关排线有没有断。

网友:
全集成单芯片的,外部供电正常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公共点电压是17.3V的,我最后没有办法,加焊一下CPU就好了,CPU是和南桥集成一起的。我的主板是独立的,加焊CPU就OK 了

网友(2016-03-04):
查开启信号,,,,往前排查,ec的工作条件,,一步步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到EC跳不  EC到南桥跳不  RSMRST有不 LID正常不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 BATLOW正常不 EC的供电  时钟  ...

这也太全面了  。。。。。

网友:
同求此款机器的图纸,刚接一台貌似该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能触发,没图纸该从哪里下手呀?

网友:
我也是刚刷了BIOS 无果,先看看BATLOW吧。

网友:
淘宝好像有

网友:
同求图纸 楼主你找到了吗

网友:
同求图纸,故障试亮时不亮,有时候不通电,有时候通电0.2到0.5断电 有时连开几活都正常。

网友:
正找bios  有的话麻烦传一个

网友:
楼主还真的不能帮到你

网友(2016-04-13):
这机器没图纸 真不好修 只有找芯片资料去修

网友:
奶奶的,淘宝都没有,一个个的都问了,只有BIOS,唉,怎么修啊,我的是短路了,给别人修过了,芯片换了不知道型号

网友:
我也加焊了一下桥,结果一样,悲剧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