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810T 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25):
宏基的5810T 看论坛的帖子都是关于4810T的 5810T很少  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电流到0.68左右 然后掉电到待机接着再自动上电到0.68  这次不掉 不亮机 板载CPU 集成显卡 刷过BIOS  加焊过 CPU和桥 都不行 有没有修到过的 说下 谢谢!!!!机器里面分成4块小板

网友:
这个板子 好像很便宜的

网友:
没修到过这机器,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很少的   没遇到过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是缺少电压。。。。转换电压都查过了吗???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啊  掉电的话  查查 短路 少不少PG

网友:
这种遇到的确实较少,四个小板拼装,期待楼主修好结果。

网友:
板载CPU的不太好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很少的   没遇到过

是的  很少

网友:
楼主,按时序查吧,

网友:
我对数子电路不是太熟悉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