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如何开启aero特效

楼主(2016-01-25):
win10如何开启aero特效

  在windows系统中的毛玻璃效果即是aero特效功能,不过这只限于开始菜单,而且是只有透明或不透明两种选择。不过升级后的 Build  10074 的 Windows 10 用户都能发现,aero特效已经真正融入到了开始菜单中,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使aero特效开启略微模糊的半透明磨砂效果。

  1、按下“win+R”打开运行,也可以是从“任务管理器”的文件选项中打开。

  2、输入“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需要管理员权限。

图一win10开启aero特效

  3、找到这个路径: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 -> Microsoft -> Windows -> CurrentVersion -> Themes -> Personalize。

图二win10开启aero特效

  4、在右侧列表中找到“EnableBlurBehind”

  5、双击打开,也可以选择按下回车键,或者右键点击修改。

图三win10开启aero特效

  6、进行编辑,将“Value data”中的数字 0 改成 1。

  7、点击确定,关闭注册表编辑器。

  8、在“任务管理器中”中,选中“windows”“资源管理器”,右下角点击重启。

图四win10开启aero特效

  9、打开开始菜单,稍等,或者重新打开一两次,即可看到效果。

图五win10开启aero特效

  通过以上操作,我们就能够开启aero特效功能了,所开启的任务窗口也将呈现为透明状态。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么洋气的设置,学习了。

网友:
谢谢,受用了,讲的很仔细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