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系统掉电重起

楼主(2016-01-25):
此机原故障为大短更换铁壳MOS管能点亮但一进系统就不停掉电重起最后更换CPU故障修复此机另一个通病就是TPS51123的线性开起脚那个电阻易坏可以把那两个电阻拆掉,坏了那电阻主要是不定时关机跟无线性电压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
这两个地方都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贴片MOS坏了

网友:
大短之后,CPU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个CPU坏的

网友:
昨天才换了这台机的51123.

网友:
少说一个:ecbios损坏不加电,此机器ec bios经常坏。

网友:
那2个电阻拆了不装吗

网友:
MOS管坏 碰到过了

网友:
是拆掉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要是能上传主板图片和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的缺U爱坏 此机器太爱坏

网友:
我还要一个是看视频掉电

网友:
直接找个200K电阻装上去更加保险

网友:
这两种修到很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