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进水严重 无显示

楼主(2016-01-25):
5S进水严重 无显示 清洗主板后夹电 漏电 拆掉灯控 IC 不漏电 更换灯控后 开机电流正常 还是无显示 无灯光
主板
进水

网友:
换个屏幕 看看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下有没有背光,在查一下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还有显示IC,肯定也要弄的,

网友:
在不显示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暗暗的图像,没有的话先修好背光。

网友:
先把显示修出来吧,进水U3容易坏,即使5.7,-5.7, 5.1都有也可能是坏的

网友(2016-03-02):
像你这个故障是先修背光,再修显示,先对座子打值,有4对显示数据线不能开路,有一个开路也会 无显示的 。 不装屏在C329电容上测有无6v电压,测不到6v的话要考虑U3了,有6v 检查升压电压 二极管等

网友:
苹果机型 就是 难修~~~ 手工不好的童鞋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