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25):
海信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的解决方法

  拥有海信智能电视机的用户在使用网络机顶盒连接wifi时,一般都是打开设置,选择想要使用网络(SSID),然后输入密码连接即可。不过也会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两者无法兼容或者突然就无法连接wifi网络,下面给出智能电视机无法连接wifi的解决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图一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

  第一步:插好电源线,将网线端口插入无线路由器WLAN端口。

  第二步:使用网线(在无线路由器的1-4端口)连接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设置无线路由器。

  第三步:设置路由器,打开IE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1
  第四步:本无线路由器的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第五步:进入路由器界面进行设置,选择页面左边“Internet接入配置”右侧选择“OPPoE用户”一项,在下 面的PPPoE设置里面填入您每次上网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其他所有设置保持不变,直接点“保存生效”。

  第六步: 选择主页面左边的“无线管理”选项,在基本配置里 面将无线状态选择“启用”;更改频道为1或11 频道。网络名称填写Netcore; 将频道带宽选择倍速模式。

第七步:选择无线管理页面右边的安全管理选项中最下面一行”WPA/WPA2-PSK”,然后根据提示输入密匙。

  第八步:检测路由器是否能联网:各种设置完成后选择左边第二个选项“系统信息”,在这个页面里面查看右边的IP地址等选项,如果全是“0”如图,则没有连接上,可以等待路由器自动连接或者每隔10秒钟点一次“连接”按钮,直到不是0了则联网成功。

  1、关闭并重启电视

  当wifi连接无法上网时,首先先要关闭电视,切断电源,放置30秒后在连接好电源,并重新启动电视,充气电视能够重置系统,让系统能够重新识别wifi信号。

  2、关闭并重启电视wifi连接

  若设置了电视的WiFi连接,电视中已经保留了一个由其它WiFi连接分配的网络IP地址了,它会被应用到当前的WiFi中。如果地址模式是相同 的,并且没有出现地址冲突的情况,就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但是系统偶尔会应该数据儿出错。因此,用户需要按照下面的步骤关闭并重新启动WiFi连接:

  点击打开菜单。
  进入设置栏。
  选择无线和网络设置部分。
  进入WiFi设置项目。
  在新窗口中选择关闭WiFi。
  在完成关闭操作后,重新进入该项目,选择打开WiFi。

  3、忽略已连接的网络,重新连接WiFi

  上述操作若是无用,需在电视WiFi设置中选择忽略该网络,并重新进行添加操作。

  电视WiFi设置中找到现已连接的网络。
  选择忽略该网络。
  等待网络自动显示。
  选择并输入网络密码,登入网络。
  现在,电视就应该可以获得新的地址,一般可以解决WiFi连接问题了

图二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

  4、重启调制解调器和路由器。

  调制解调器和路由器一般处于长时间工作状态,个别家庭在使用WiFi网络是不会把路由器或者调制解调器关闭,系统在长时间操作难免会出现数据出错, 所以在WiFi无法连上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重启调节解调器或路由器。调节解调器和路由器一般没有硬开关,用户只需断电30秒,恢复电源即可。要记住无需重置路由器,否则路由器数据将会被清除,需要重新设置。

图三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

  以上内容便是海信智能电视机wifi连接不成功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来进行操作,设置完毕后,为了防止wifi第三方软件蹭网,路由器一般都有mac地址绑定设置,当路由器绑定了设备mac地址,就算WiFi连接路由器都会出现无法上网,所以当出现电视连接上WiFi却无法上网的情况,请查看路由器是否设置了mac地址设置。

网友A:
和机顶盒接入网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机顶盒接入网线一样

对 差不多 只不过对于用户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