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操作音响系统开关

楼主(2016-01-25):
正确操作音响系统开关
  音响系统是由是一个系统,音源,功放,音箱,线材,听音环境等组成的,比如:调谐器、卡座、均衡器、LD机或VCD机机AV功放等,这些单元都需要插入在220V交流电源插销板上,为了方便在关机时将插销一拔就全关掉了,开机时一开插销就全部通电了,这样做虽然省事但会产生浪涌电流和反峰电压,这两个冲击会损坏音响系统及器材,所以应好好保护。

图一正确操作音响系统开关

  浪涌电流:一部音响器材都是由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等元器件所构成。它们在开机前都处在冷状态下。开机时,其电阻阻值小,所以瞬间电流很大,是正常工作电流的2.5-3.5倍。这个电流被称为浪涌电流,其对电路可造成损害。开机或者关机的一瞬间产生,而并非在正常工作状态时损坏的。

  反峰电压:电感元件、变压器等单元有一个特性,就是当在电路中加人一个电压或者去掉一个电压时,其单元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阻止这个电压的变动。那么当开机一个电压加在电感元件上时,它就产生一个反电动势阻止这个电压的建立,但是电源电压的能量源源不断,所以这个反电动势只是起一个电压阻尼作用,对电路影响不大。但是,在关机时情况就不同了,当关机时,电路中产生一个反电动势没有任何的阻挡,这个电压就是反峰电压,它是正常电压的9倍。虽然它的电流很小,但是电压很高,对设备造成一个冲击。所以每一个音响单元的浪涌电流和反峰电压都同时地作用在音响设备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冲击,容易对设备造成损害。国此,各音响单元最好一个一个地顺序开机和关机。

  正确的开机顺序是按照音源信号流程的方向开机:依次打开卡座、CD机、LD机或VCD机、调谐器、均衡器,最后开启功率放大器。正确的关机顺序是先关掉功放,再关其他设备。任何一个小物件都应该保护好,因为这是音响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物体。

网友:
这是理想状态, 实际操作的时候都是一起开一起关

网友:
呵呵,把东西都开开得花一分钟时间

网友:
不是有电源时序器吗?还要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