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主板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6-01-25):
华硕M4N68T-M LE主板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有时开到一关,就断电了,请问各位高手,感谢!!!

网友:
你这铜牌威客 是怎么混出来的 !

网友A:
上电5+3  ;楼主知道吗?  实在不行 三板斧知道吗?  如果三板斧都不知道 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
感觉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5+3  ;楼主知道吗?  实在不行 三板斧知道吗?  如果三板斧都不知道 那就当我没说!

求科普、上电5+3   和三板斧~~

网友:
故障没说清楚,不好说

网友:
看看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加下桥看看啦,AMD的怪问题都跟桥有关系

网友:
检查下IO对应引脚是否存在虚焊情况,开到一半就断电说明开关针工作电压不足或单元电路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
应该是开关那里电压偏低了吧

网友:
拔掉小4PIN再上电看看

网友:
开到一般断电有可能是主板检测到温度异常引起保护,开机能显示的时候进BIOS看看电压检测及温度检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应该是pwr处的开机电压偏低

网友:
AMD的板不敢恭维,是不是822或者桥啊

网友:
一步步查电路吧。

网友:
我也在修这板

网友:
测条件啊 晶振 IO RTC电路 南桥  断电的话要么有短路 要么电压不对 这要一个个排除啊

网友:
啥电压参数都没测  人家怎样出主意

网友:
io换了没有

网友(2019-09-17):
电脑主板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15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