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不开机再走弯路维修附曝光论坛里不能用的BIOS

楼主(2016-01-25):
     机器:宏基
     板号:LA-7912
     故障:开机电流到0.2
     维修:照例先来两幅高清无码图,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目测是一修机,感觉心里有点靠谱。看到这种情况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应该是没有CPU供电的,但是我们不用着急测量,我是先来测测二极电压有没有出来。实测3、 5V的后极电压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来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没有出来了呢?果不其然除CPU供电没出来以外其他的供电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一看芯片顿时心中有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因为它是95836。于是毫不犹豫的换CPU,结果故障不变,其次断开18脚连接地的电阻,哎呀!电流跳上去了,凭感觉的话这时候我想到了HM65这个芯片在做怪。但是换桥的话这个成本有点小高,而且我也是不喜欢随便就做桥的人,于是上论坛下了个别人说原机备份的BIOS。刷了之后还是一样。那就再来查查电压吧。DRAMPWROK当测到这个电压的时候瞬间有3.3V 这应该是正常了啊。难道说南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先换换95836吧,一番搜索之后发现没有此物,遂深圳订货中,此时由于打字手已经处于冻僵的状态了。。
     第3天芯片到了而且顺便我也订了个桥,于是马上换上95836,插上电源激动地按下开关还是一样。那只好先换换桥了,既然订都已经订了,其实心中隐隐感觉不像是桥的问题。现实就是那么认真,它居然还真的是故障不变啊,可我的心情可是大变啊 这时候静静的想了一会儿,于是再次测量所有的二极电压,当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可谓是百感交集啊。 经实测VSB断线导致后面的1.5V没有出来进而出现了电流出来0.2的这个情况。 我就这么干 了一下,结果 这可是已经亮机了哦,这算的上是绝对亮机BIOS了吧?

网友:
走不很弯路呀

网友A:
这个1.5是桥的电压还是内存的啊 是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5是桥的电压还是内存的啊 是桥的啊

前面的1.5是内存的电压,后面转换出来的1.5我没具体查了,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CPU电压芯片上面的1.5V都没有,你干啥南桥。。

网友B:
drampwrok发给CPU的吧,和95836有什么关系?95836是CPU核心供电?为什么有瞬间3.3,1.5是CPU的VDDQ?VDDQ1.5没供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ampwrok发给CPU的吧,和95836有什么关系?95836是CPU核心供电?为什么有瞬间3.3,1.5是CPU的VDDQ?VDDQ1. ...

你是远程的应该这些比我还清楚吧。

网友:
BIOS收了,谢谢楼主啦

网友:
转换3,5V量了,1.5却没量。

网友:
远程的也不如实地的,学不明白正常啊,

网友:
白干了一个南桥。。。

网友:
这是山路十八弯,终于修好了

网友:
走弯路了,还好最后走回正路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修好就可以

是啊,发此帖也会为了告诉 大家不要和我一样。

网友:
论坛里的BIOS好多不能用

网友:
金山是哪里啊?这么冷

网友:
只要修出来就好  不错

网友:
I系列的 CPU不出供电 ,最不好修了。。。又是CPU ,又是BIOS 又是EC 又是南桥,唉

网友:
论坛里不能用的bios经常使人崩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