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修B460之显卡之一波三折

楼主(2016-01-25):
这几天降温了,冻成狗了,修友们多加衣服……接一B460机器,不显示。上电源电流到2.8A左右。判断显卡故障。拆机裸板上电,电流到2A多不显示。摸显卡烫手。换好后上电有跳变。1.2A后跳到0.9无变化,手摸显卡升温很慢,取下内存电流跳到1.2A无变化。内存应该已经过了,开始检测显卡时没有后续动作。
显卡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正常的显卡升温很快的,这个显卡好一会也才有微微的温度。
查显卡工作条件吧,量到NV_RST,显卡复位时发现了问题,U19 4脚NV_RST 0V无电压

方便不会用点位的同学。对实物图找吧。这是个74门电路芯片,5脚3.3V供电正常,2脚PLT_RST 3.3V正常。1脚无电压。追DGPU_HOLD_RST#信号来源

DGPU_HOLD_RST#由南桥HM55发出。图纸上DGPU_HOLD_RST#过R180 10K电阻接地,测电阻阻值正常,没有拉低。那么就是HM55的问题了。为了保险起见刷了桥BIOS,故障一样。换桥,冷后上电竟然不触发了…………焊接没有问题,在换一片,好了。脏话…………TAOBAO货真心坑爹,黑心商家太多了,一直发的也不靠谱,后面显卡还有故事,也被坑了…………测DGPU_HOLD_RST#有3.3V电压了,U19发出NV_RST。
接屏灰屏无图像。外接花屏…………从料板找片NV11M的货植好上电一切正常。附个机器换桥后判断是否正常有跑码的小办法,换桥后不装小电池,CPU会自动上电到0.1A左右,然后会自动掉电在上电这样,如果换桥后自动上电不掉电,那么桥要么没换好要么桥有问题。以前修的一台不触发机器亲测的结果。写出来简单,实际维修时折腾了好一会,被芯片坑掺了,我发芯片时一般都只发两片,显卡是上次维修一台华硕机器时发的,上次用了一片,桥也是那时候一起发的,想不到一样只有一片是正常的。芯片商太黑了,天寒地冻的,我们修个机器赚几个小钱容易吗........

网友:
还好修好的!好事没修好的话就亏大发了!

网友A:
换了这么多 不知道能赚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 不知道能赚多少

没多少钱了,老机器也报不起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多少钱了,老机器也报不起什么价。

太折腾了             有点感觉不划算

网友:
奥芯片商给的芯片有坏的参杂里面,芯片那么贵。唉。再坏了1个2个的,修个机器能赚几个啊。

网友:
淘宝上的大芯片质量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C:
看你说的你料板上有这个显卡芯片  为什么还要在某宝买呢   某宝的东西还不如料板上的   我都被坑N次了  习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你说的你料板上有这个显卡芯片  为什么还要在某宝买呢   某宝的东西还不如料板上的   我都被坑N次了  习 ...

买芯片不靠谱 没有那种料板上面带封胶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芯片不靠谱 没有那种料板上面带封胶的好用

我知道   再回复我  就干你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  换大芯片 有时候就是会得不偿失

机器换桥后判断是否正常有跑码的小办法,换桥后不装小电池,CPU会自动上电到0.1A左右,然后会自动掉电在上电这样,如果换桥后自动上电不掉电,那么桥要么没换好要么桥有问题。 这个经验有待验证

加分!

网友:
楼主这机器应该能赚不少钱吧

网友:
上次一个y450的机器显卡坏了,发回来装上去也是坏的,又在电脑城去拿一个才搞好。坑人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被不良的商家给坑拉

网友:
一月也难订一个芯片的飘过 ,现在三板斧都用不上了  修电脑这么便宜 都懒得换芯片了

网友:
再换一片桥,好了!!!啊,最好要买2片啊,怕夹杂一个两个坏的。赔不起啊。伤不起!

网友:
显卡和桥都换了,可以收多少钱呀!

网友:
买到假货真心是醉了,唉,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