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换有什么要求尼?

楼主(2016-01-25):
鑫谷超级战舰s7的板子有几个色环电阻烧了,想换

网友A:
烧电阻当然是换同功率和同阻值的啦,不过烧电阻一定还有其他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阻当然是换同功率和同阻值的啦,不过烧电阻一定还有其他故障的。

哦哦新手尼还在研究多着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阻当然是换同功率和同阻值的啦,不过烧电阻一定还有其他故障的。

都烧了怎么看阻值多少啊?怎么替换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何故障?.......

鑫谷超级战舰s7gt版

网友:
这个电源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主动PFC 的吗?........

新手表示不懂啥意思啊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 等高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张电源内部图,你的前几张图太小看不清.............

电压的牌子不是上图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 等高手来

好吧,色拉电阻烧了不知道咋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的是内部的图片,国产电源名牌虚标问题严重............

哦哦我拍的图片都是坏掉的地方两个色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何故障?.......

故障没敢通电,拆开看到色拉电阻烧了不敢轻易通电测试,怕烧的更利害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D:
色环必须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色环必须相同!

哦没法替换阻值一样的嘛?必须要对比色环一样的?

网友:
阻值与功率,,,,

网友:
找个同样的电源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