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主板,装系统后出现英语。

楼主(2016-01-25):
开机后出现This product is cover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atents:US5,307,459, US5,434,872, US5,732,094, US6,570,884, US6,115,776, and US6,327,625
realtek pci express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series v2.26(090219)
pxe-e61:no DHCF or proxyDHCF offers were received
pxe-mof:exiting pxe rom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losert Boot Media is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装了几个版本的了,走到这就不走了,本人英文不乍的,请高人看看乍的了。 是不BIOS有错的选项,我去下电池了。还那样。

网友A:
系统没启动起来!先设备到硬盘启动,如果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换硬盘试试!

网友:
查下USB接口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网卡为第一启动项了,进bios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试试

网友:
网卡启动项目关闭即可

网友:
修复硬盘引导试试,也可以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总之,系统没有引导

网友:
修了几遍了,不行

网友:
lan bootrom关掉,重新分区装系统试下

网友:
硬盘没装系统,或引导出问题了。系统自动转到网卡启动了。

网友:
先按ESC键取消或把网线拔了先.能进系统的话就进BIOS把网卡启动关了

网友:
进去把lan 启动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没启动起来!先设备到硬盘启动,如果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换硬盘试试!

换硬盘后正常,谢谢各位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