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触发,不开机曲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5):
机器:X201I
板号:LMP3 MB 08270-1
故障:不触发,不开机
检测:
  • 拆机测公共点无电压、无短路
  • 测得TB62514FG 59脚电压为2.4V,打阻值为141,拆掉C561,阻值恢复到540。
  • 通电测无3.3VSW,用BD41760KVT代换TB62514FG,3.3VSW出来直到亮机。
  • 装机接上电池通电出现大短,拨掉电池再开不触发,拆CMOS电池能开,5秒掉电,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
  • 拆机测RTC电路正常,去掉RTC三个电容,BD41760KVT 61脚3.3VSW电容,57脚电容。不自动触发,二极管档划开关可触发。
  • 疑BD41760KVT不能完美代换,订芯片换回TB62514FG,无3.3vsw,再换一个也是一样,又换到BD41760KVT有,可触发。
  • 换回TB62514从头查,61脚3.3vsw打阻值为373,撬起61脚也不出3.3v,然后TB62514FG整个再查一遍,无异常。
  • 考虑到59有短路,再把注意力放到59脚,测得R708,R699两个20欧的电阻阻值为2K多。换掉两个电阻61脚下出了3.3vsw,但还是不自动触发。
  • 测无3M,5M。查BU7700KVT 61脚无M1_on输出,再查71脚-EXTPWR_ASIC为高电平,TB62514FG 3脚-EXTPWR也为高电平。
  • 该信号由充电ICBQ24741发出,测得5脚ACDET无电压,阻值为6。换掉BQ24741。此机修复

网友A:
加分鼓励,谢谢分享

网友B:
TB管理芯片应该没坏吧?

网友C:
对芯片功能 信号很熟

网友D:
楼主这机修得不错,时序分析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管理芯片应该没坏吧?

坏了,换回试过,全都是TB62514FG的59脚短路烧的,那两颗20欧的电阻都被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修得不错,时序分析得好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芯片功能 信号很熟

很熟就不敢当,刚刚好就知道说的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谢谢分享

谢谢鼓励

网友E:
又学习了,楼主牛*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学习了,楼主牛*的不得了

不敢,互相学习

网友:
thinkpad 的机器,修得很少,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IBM本好熟,加分

网友:
看似很乱,思维却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这是换完的图片吗,为什么这么清洁,我搞完了,清洗了也有 洗不静的东西

网友:
充电芯片坏和59脚的电容坏 那个59脚是什么脚啊  英文不认识啊

网友F:
学习了    这个机器我遇到好几台不通电,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G:
IBM的触发电路本身就比较复杂 写的言简意赅  !

网友:
看看帖子提高技术

网友:
这芯片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IBM的触发电路本身就比较复杂 写的言简意赅  !

IBM修的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这个机器我遇到好几台不通电,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的

我遇到几台不触发的

网友H: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进液过了

网友(2016-03-17):
TB坏的也多!!!

网友I:
ibm的不好修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兄弟抬举了

网友:
是的,坏的概率大

网友:
不敢当,在迅维论坛哪敢叫高手,弄点分而己

网友:
不敢当,真不敢叫高手,弄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进液过了

受潮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的不好修 楼主技术可以

谢谢兄弟抬举,真不敢当

网友(2018-08-05):
现在都不敢买新的芯片了,多数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