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的检测维修方法

楼主(2016-01-25):
汽车电子的检测维修方法

  随着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智能运用技术的成熟,汽车电子市场的产业规模扩大、电子控制技术运用呈多样化、精细化、节能环保多领域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大趋势。汽车动力、车身控制、车载导航、定位、娱乐,辅助驾驶、安全系统等技术专业化发展,更新换代快。这就要求汽车相关行业对市场及技术的把握更加及时精准。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检测维修汽车电子的维修方法。

  一、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直接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是最常用的方法,是指不使用任何仪器,也不改动电路,而直接观察待修控制装置(部件)外部和内部,发现问题并找到故障的检查方法。

汽车电子检测与维修方法 图一

  可分为不开机观察和开机观察两种。

  不开机观察就是在待修控制装置(部件)不通电的情况下,观察控制装置(部件)面板上的开关、旋钮、测试探头、连线、接口等元器件的状况,然后再打开控制装置(部件)外壳盖板,观察内部线路,及时发现诸如元器件损坏、元器件焊点脱焊、电容器漏液、元器件烧焦等问题,这样不但可以排除某些故障,而且还可以预防一些故障的发生,所以不通电观察这一方法在检修方法中一般被首先运用。

  二、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观察波形法

  检修其内部电路工作与特殊波形(例如锯齿波等脉冲波形)的控制装置(部件)时常采用本检查方法。观察波形方法的要领是用示波器观察待修电路和故障部位(或相关部位)的电压波形,通过观察波形的形状(包括幅度、周期等参量),并与正常波形相比较,从而查出故障。示波器的触发电路、扫描发生器电路、电子开关电路等多为脉冲电路,各有不同的电压波形,用波形观察法检查控制装置(部件)的脉冲电路的工作比较有效。

汽车电子检测与维修方法 图二

  三、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信号导迹法

  检修具有工作于同一信号的多级放大器的控制装置(部件),常采用“信号寻迹法”进行故障原因的寻迹、压缩故障区域,从而迅速确定发生故障的部位。

  具体方法:将适当频率和振幅的外部信号源所产生的电压测试信号,加到待修控制装置(部件)的输入端(如多级放大器的前置级输入端),然后利用电子示波器,从信号输入端开始,逐一观测各级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波形和振幅。如果某一级放大器的输入端信号是正常的,而其输出端的信号出现反常现象.例如电压反而变小,或者出现波形限幅或失真,则表明故障很可能存在于这一级放大器的电路中。“信号寻迹法”的特点是借助电子示波器只需使用单一的测试信号进行故障寻迹。

汽车电子检测与维修方法 图三

  四、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触击检查法

  此方法适用于有屏幕显示或带扬声系统的设备,如车载音响设备、显示器等。
“触击检查法”就是人为地给电路施加杂波干扰信号,然后观察电路的反应。并以此推理分析并判断出故障部位。在实施此法时可根据各种电路不同的结构和特点,分别选用不同的触击方法。

  五、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电压测量法

  检查控制装置(部件)内部电路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是查找和分析故障原因的基础。因此,检修控制装置(部件)时,应先测量待修控制装置(部件)中各处的电压值是否正常,即使在已经确定为故障所在的电路部位,也经常需要进一步测量有关的器件或各电路测试端的各个电极的工作点电压是否正常。这对于分析故障原因和发现损坏的器件,都是极有帮助的。

  例如:对于控制装置(部件)电路中通过电流的测量,往往是通过测该支路的已知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然后借助欧姆定律进行换算而得到的。所以,电压测量法是查找控制装置(部件)故障原因的最基本方法。比较完善的控制装置(部件)说明书大多附有各个电极(测量点)的工作电压数据表,或者在控制装置(部件)的电路原理图上,标注有主要测试部位的工作电压等参数值。在检修控制装置(部件)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照所给出的电压参数,进行必要的电压测量,这样就能很快地查明故障的产生原因和损坏变值的元器件。如果没有现成的电玉数据可供参考对照,也应当根据控制装置(部件)电路的工作原理加以比对或估算而得出。

  六、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电阻测量法

  检修控制装置(部件)时,经常会发现由于控制装置(部件)电路元器件的插脚或滑动接点接触不良,个别接点虚焊,电阻变值,以及电容器漏电等,从而导致故障的发生。以上问题可在待修控制装置(部件)不通电的情况下,采用测量电阻的方法进行检查,以寻找出故障所在之处。

  七、汽车电子检测维修之器件替代法

  这是一种不改动控制装置(部件)电路,通过更换一些元器件或部分电路来发现故障的检查方法。在对控制装置(部件)检修时,最好不要拆卸控制装置(部件)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精密控制装置(部件)。通常先使用相同型号、相同规格、相同结构的控制装置(部件)、元器件或印刷电路板等来临时替代其有疑问的部分,以便观测其对故障现象的影响.如果故障现象消失了,表明被替代的部分存在问题,然后再行维修更新,或者进一步寻找产生故障的原因。

  以上详细介绍了检测维修汽车电子的维修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太初级了,似乎没有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