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开机提示电源功率小于90W

楼主(2016-01-25):
不管用哪个功率90W的电源都这样,更大功率的也是,这个是小板上那个检测针脚后面的器件坏了吗?还是主板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7-7-5 11:35):
早就修好了,只是不能删帖。
下到主板资料,是电源功率识别通讯信号线断了,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机器遇到。

网友:
请用戴尔专用头。

网友:
用他原机配来的试试,不行就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找原装电源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我上次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问题 ,电源不是原装的 或者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