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掉电

楼主(2016-01-25):
机械师M510A
   版号WA50SHMB-0D
      故障 。   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掉电    风扇狂转   ,  大小数字等键盘灯三个灯同时闪不进系统进BIOS PE什么都一样
   修了几天都没修好   ,过程就不多说了
但现在换了主板    CPU   内存    所以的外接    都拔掉    不接屏幕外接也掉     这下就迷茫了    求那位大神支招    ,,主板是交换的  钱已经花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再换一套主板,CPU,内存。

网友:
会不会是你原来的板子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2016-03-06):
楼主的机器搞定了吗

网友:
我现在有台机器换过南桥亮机掉电

网友:
1.把所有的部件都装上去试试
2.bios要合成的

网友:
我的客户机械师笔记本刚进PE启动界面就自动重启,我选的是WIN8PE!BIOS也试过其他方法都还是不行!WIN10家庭版系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要刷BIOS吗?型号是F57!在贴吧说要刷个BIOS才能安装WIN7。。装个系统要刷BIOS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这板子好像也是蓝天的吧。。。图纸好找不

网友(2016-04-15):
都换啦换啦,还掉,估计那个主板还是你原先的那块,恭喜你碰到奸商啦,我之前有交换过一个,太他妈坑啦,隐性故障,说交换,结果还是我原来那块,鄙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