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EP维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6-01-25):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华硕(X450EP),按开关没反应,拿给小弟拆机。报价修板。裸板测试没有明显短路。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腐蚀痕迹。上电0.01然后掉电。测试公共点电压19V。测试电感电压,有5V没3V。拔掉电源插上瞬间有3V输出,断开3V后级3V电压保持输出。说明3.3有短路,开始烧鸡。电流0.07没有发热的地方。接上后级,看通病,无奈阅读权限不够。但是明显说的是公共点没电,不一样,开始收图纸。无果只看到点位图是1.2的。懒得下,反正没图纸。修3V呗。看芯片为up1589q.既然瞬间有3.3说明芯片正常。条件足够。断开后级测得3V开启为2.4。连接后级开启为5.1。开启由一个6脚芯片控制,而6脚芯片由it8572e控制,拆掉6脚芯片让开启悬空,3V输出了,但是不触发。装上6脚转移阵地。8572e 76脚控制3V开启。。。。。算了懒得写了这些都是弯路。上图上结果。测得LID为低电平。找到LID三极管在开关上,拔掉开关用表触发开机了。断定LID三极管坏,拆掉。触发亮机。

网友:
不是有点位嘛

网友A:
这机待机是先有5V,按下开关才出3V的,终归找到LID不正常不错,加分赞!

网友:
不是的哦,断开3V后继。3V能保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待机是先有5V,按下开关才出3V的,终归找到LID不正常不错,加分赞!

不是哦,断开3.3后继能保持3.3输出

网友:
没图纸光有点位有什么用

网友: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几个人加分,不好玩啊,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也能让你们少走弯路吧发帖很辛苦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