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不触发

楼主(2016-01-25):
1.  联想G510 板号:la-9641p  2013年的机器
2.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0.04 按开关  不触发
3. 拆机发现有进水的地方,并且有腐蚀的 有图纸但是没点位
4.其他地方还好 还可以处理好 但是有几个电阻腐蚀的 没点位 也没有标位置号 有点难度
5.没办法只能耐心的跑线  有一个腐蚀的电阻旁边有个双二极管 离coms电池接口比较近 就查电池接口对照查图纸 电池接口旁边是有二极管 还有两个1K的电阻 有一个已经腐蚀掉了 测另一个阻值 是1K  确定那个也是1K  OK 换上  解决一个

6.另一个腐蚀的电阻 周围没有什么接口 但是下边有个4.7欧姆的电阻 重要线索  在图纸直接搜4.7  还真有 搜到3 5V 这边  都有这个电阻 但是我看板子后边有个电感是5V的 距离这边比较近 所以就在这边查

测附近的电阻 有个0欧姆电阻(PR408) 还有个1M的 旁边还有个电容 那腐蚀的这个应该就是这个2.2K的了  换上OK  待机也没那么高了

东北天冷 打字手都快冻僵了 发帖不容易
附上图纸 看过的就加个分吧

Compal LA-9641P r1.0.pdf

2.71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抢沙发 没有位置号是个蛋疼的事

网友:
腐蚀的机都很头疼

网友B:
大神好厉害~~~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好厉害~~~好厉害~~~~~~

哟 宵哥来看我的帖子 荣幸~~~

网友:
桥底下没腐蚀,就能保证稳定。如果能配上腐蚀地带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C:
开空调暖气,暖和啊。这天不容易维修。冻手啊

网友D:
这个机应该出来不久吧?楼主就接到了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应该出来不久吧?楼主就接到了维修了

是的刚过保  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空调暖气,暖和啊。这天不容易维修。冻手啊

室内有空调

网友:
好技术。加分了....

网友:
还好有图纸

网友:
新手福利帖,思路清晰,排版工整。

网友:
最讨厌修进水的,问题多多,有时候辛苦修好,客户不修了。有时候修好还有好多小问题。

网友:
细心总有收获的。

网友:
腐蚀掉脚的机都很头疼。

网友:
这种天气···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厉害  学习咯  就是不也一样也

网友E:
没丝印也搞定了,牛人

网友:
谢谢分享,收获不少

网友F:
还好有电路图,如果没有露珠打算这么修?

参考类似板号?还有木有更多的办法 ?

网友:
修的很神速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好修在处理完进水腐蚀部位基本就可以了。难修在图纸点位不全不好确定腐蚀部位料件属性。还有就是处理不干净的话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有电路图,如果没有露珠打算这么修?

参考类似板号?还有木有更多的办法 ?

什么都没有 只能等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丝印也搞定了,牛人

毕竟还可以跑线

网友:
学了一招,以后没位置号和点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再接再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 没有位置号是个蛋疼的事

不错撒,          大雪天都能接到生意

网友:
加个分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撒,          大雪天都能接到生意

加个分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