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 . H61U无CPU电压(RT8859常见问题)

楼主(2016-01-25):
      用RT8859电压芯片,看到好到都是修不好的,在此小小白的我总结了一些经验:首先是判断芯片外围条件不足通常都是这几个,DVDA,DVD,TONSET,TONSETA,OCSET,OCSETA引脚接的电阻变值。芯片的好坏我自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PWM脚51,52,53,54的输出有1.8V左右的话通常就无坏,这个情况是芯片因条件不满足而保护了。今天我就修复了七彩虹的C . H61U主板无CPU电压,原因就是RT8859的OCSETA,42脚接的2电阻变值串联分压不正常0.2几V,正常电压2.5几V到2.8几V。查RT8859,PDF这一脚是一般是单独一相控制核显供电用的。但什么它会影响到没有CPU核心电压呢!按H61时序不是先有CPU电压正常跑码过内存再有核显电压么,原因就是通过分析RT8859,PDF内部模块OCSETA这脚的作用是超压检测,它也是产生CPU电压PWM信号的一个条件,此脚电压不正常芯片就会产生保护。以上是我自己总结的不知对不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人太懒不什么图,无下载分,希望大家,板主多多加分。

网友:
新年第一贴啊。。。

网友:
这帖子不错!的确许多H61二线主板用的都是这芯片,故障也的确如楼主所述。

网友:
楼主分析得好透啊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新年望多多发贴

网友:
很透彻的维修及今析,对修板有示范作用可借鉴经验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都是跑过内存再有核显电压的,有些板你不插内存这个电压也出来的

网友:
RT8859无CPU供电很难修,很多板要跑一串代码才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学习到的了  手上刚好有一片

网友:
我也说一句感谢楼主分享,希望能多看见楼主发

网友A:
OCSETA 电压要问题 是不是示波器可以抓到CPU供电瞬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SETA 电压要问题 是不是示波器可以抓到CPU供电瞬间输出?

我没有示波器啊,所以不知道.我觉得通过分析RTM8859内部模块框图,应该是无波的.

网友:
楼主傍边 的BD=DA 发烫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