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主板电源线怎么接?

楼主(2016-01-25):
组装电脑主板电源线怎么接?

  电脑电源是电脑各部件供电的枢纽,是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220V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分别输送到各个元件。在DIY装机过程中很多新手朋友都遇到了主板电源线连接的问题,那么主板电源线怎么接呢?本文将详细介绍组装电脑过程中主板电源线的接法。

  主板需要接电源的部件主要有:主板供电、CPU风扇供电、硬盘供电、独立显卡供电、以及主板跳线等。下面分别详细介绍下。

  首先主板供电目前主板多数是24PIN接口,我们电源中也有24PIN接口,对应插入即可。因此一般都不会插错,如下图:

主板电源线(图1)

  电源24PIN接口用于连接主板24PIN插槽,连接的最终效果如下图:

主板电源线(图2)

  主板供电连接完成之后,接下来将安装好的CPU供电4PIN接口连接到对应插槽位置即可,如下图:

主板电源线(图3)

  主板上CPU供电4PIN插槽。

主板电源线(图4)

  将电源中的4PIN接口插入以上对应CPU供电插槽即可。

主板电源线(图5)

  再接下来就是硬盘供电了,硬盘供电也是4PIN接口,电源接口如下图,只要对应接入硬盘接口即可。

主板电源线(图6)

电源上硬盘供电接口

  如果您电脑中还安装有独立显卡的话,一般比较好的独立显卡都需要电源单独供电,比较差的独立显卡则由插入的主板处主板供电。一般需要单独供电的显卡接口也为4PIN。类似与CPU供电接口。

主板电源线(图7)

  实际上可以乱接的接口主要都为主板连接机箱的接口,而且目前前置音频接口,USB接口以及1394接口都采用了非常标准的一体化模块设计,永远不会插错,唯一需要注意的仅仅剩下了前置面板的开关、重启以及开机、硬盘指示灯了。

  在主板与机箱接线中,其中开关以及重启是不分正负级的,只要插对位置就好。而两个灯却是不可以插错的,但是如果插错也不会引起什么事故。此时如果不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着机箱盖,在开机状态下自己尝试各种插法,不会引起各种事故,敬请放心。

  关于组装电脑主板电源线接法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新手朋友们看了之后,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网友:
这水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