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华硕代工51020烫维修

楼主(2016-01-25):
Y510机器,华硕代工。不开机,待机0.1几。偏大。
拆机,51020发烫。先简单的来吧,量3V 5V电感无短路,
查51020 21脚 5V线性无短,换51020后还是发烫。经检查是5V转3.3V电路,3.3V输出端贴片电容C8120短路了。刚好在指示灯泡沫下面。
上图,方便修友们。

post_deleted

网友:
芯片发烫    线性短路  还去换芯片  走弯路了   正是因为线性短路  芯片负载过大 才发热

网友A:
换芯片多麻烦。先换或者切断周围的零件试试不短,就是周边问题。自己的思考。换bga和换芯片之前多试试其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多麻烦。先换或者切断周围的零件试试不短,就是周边问题。自己的思考。换bga和换芯片之前多试试其他 ...

话是这么说 不过还得看维修人自己    这次知道是这里导致的 下次遇到发烫不就会先去测这些了吗 所以咯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简单。芯片发热不一定是芯片问题测下线性电压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5 K4

网友:
关键是会分析实物和线路图才能修复机器,腌们小白莱是没戏了。

网友:
除了35V芯片发烫,其他电源管理芯片都可以判定是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
华硕的屎板看着都恶心

网友:
华硕就是垃圾。

网友:
线性过载,打值不一定可以测出来,

网友:
这是老生常谈的

网友:
Y510机器,华硕代工。不开机,待机0.1几。偏大。
拆机,51020发烫。先简单的来吧,量3V 5V电感无短路,
查51020 21脚 5V线性无短,换51020后还是发烫。经检查是5V转3.3V电路,3.3V输出端贴片电容C8120短路了。刚好在指示灯泡沫下面。
上图,方便修友们。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