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美版的一个手机没声音

楼主(2016-01-25):
前两天换了个音频IC,然后有声音也稳定了,结果当天晚上插上耳机听了会歌。再拔掉,就没声音了!!!

然后插上耳机又正常,拔掉就没声音,求助啊!!!  美版好坑啊! 而且打开相机以后会死机几分钟,摄像移动的时候明显卡顿。

网友A:
你所说的没声音有很多种的,你说不够清楚,不知道怎么帮助你。请你再描述清楚点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没声音有很多种的,你说不够清楚,不知道怎么帮助你。请你再描述清楚点现象。

插上耳机有声音,不插就没声音,免提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耳机有声音,不插就没声音,免提有声音

是不是耳机模式

网友B:
好像是这么回事,敢问怎么解决,好多人说用棉签去捣鼓捣鼓就好了,我捣鼓好多次还是不行,怕把耳机孔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么回事,敢问怎么解决,好多人说用棉签去捣鼓捣鼓就好了,我捣鼓好多次还是不行,怕把耳机孔弄坏 ...

更换一条尾插吧

网友:
查线路  查下铃声放大管 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耳机口内部有个簧片是控制是耳机插入还是喇叭放,如果插入你的图标会显示是耳机,那么确定是喇叭坏了,否则是耳机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