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945gcm内存供电上下管都是3.3V怎么修

楼主(2016-01-25):
本人新手,求大神帮助,正常应该是1.8V 现在都是3.3了

网友A:
求内存的供电方式,上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内存的供电方式,上下管?

是呀,上下管,旁边有个LM358是控制芯片吗? 倒是能亮机,但是诊断卡卡内存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上下管,旁边有个LM358是控制芯片吗? 倒是能亮机,但是诊断卡卡内存码

这种情况一般要先查下LM358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上下管都是3.3V,是哪指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要先查下LM358的工作条件。

这个358能用啥的代换?

网友:
358比较好找吧,老点的板子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58能用啥的代换?

用原型号代换,就是个电压比较器芯片。

网友:
管子的哪个脚是3.3啊

网友:
查控制芯片FB和反馈线路元件

网友:
内存供电上下管都是3.3V??是G极还是说内存供电电压也是3V了吗?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内存供电输出,还是上下管的脚位。如果内存供电是3.3V肯定是不对的,一般查内存供电控制芯片和场管的好坏。方法可以在断电情况下测上下管的脚位对地阻值和上电测各脚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