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G E2242CA资料

楼主(2016-01-25):
亲自测试,确实好用。(故障现象:通电开关灯一闪一闪《红色的》,像没有信号一样。屏也是跟着开关灯一起闪--微闪那种)希望有用!!!

显示器 LG E2242CA-25X20-HM215WU1-500.zip

好用!

网友A:
这机器,电源没问题吗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哦  上个图可信度就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电源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我先就换电源试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哦  上个图可信度就更高了

呵呵,没有空时间去拍照,最近比较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有空时间去拍照,最近比较忙。

好吧   忙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忙可以理解

谢谢。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修好了没有???

网友E(2016-02-25):
学习!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收藏!以后备用!

呵呵,这个可以有!!

网友:
刷程序好了

网友F:
主控芯片分两种啊  不知道楼主是哪个

网友F:
我bios刷了两个了 都没区分的 可能刚好刷错主控的bios

网友F:
这机器vga 13 14 阻值不对会无信号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控芯片分两种啊  不知道楼主是哪个

上面有型号吧,我记得,你对对,上次客户急,没来的就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bios刷了两个了 都没区分的 可能刚好刷错主控的bios

那个和主板的那种八脚bios芯片差不多,就在右边好像,你看看嘛,应该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vga 13 14 阻值不对会无信号不开机吗

如果是无信号可能就要看看行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