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液晶显示器白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25):
电脑液晶显示器白屏的解决办法

  一些用户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液晶显示器白屏的情况,那么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液晶显示器白屏现象比较不常见,主要出现在一些使用了很久的显示器上。由于这种电脑故障发生的不是很多,导致一些朋友一遇到液晶电脑白屏时完全分不清是电脑主机故障还是显示器故障,围绕这些问题,为大家介绍,液晶显示器白屏的一般解决办法,希望对今后遇到液晶显示器白屏的朋友有所帮助。

液晶显示器白屏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显示器内部的问题主要包括:液晶面板驱动电路问题、液晶面板供电电路问题、屏线接触不良、主板控制电路问题等引起的问题。

  二、液晶显示器白屏也可能是显卡或视频线接触不良或损坏等。

液晶显示器白屏的解决办法和维修思路:

  首先排除是否是显卡问题或VGA线路问题,可以替换个VGA线看是否还是白屏。如果还是白屏则是电脑主机问题,多数是显卡接触不良或有故障,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关于显示器不良引起的白屏现象的解决办法如下:

  1、首先拆开 LCD 显示屏的外壳,然后检查屏线接口是否松动或未连接好。经检查屏线连接正常。

  2、接着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屏线接口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供电电压正常,转到第5步;如果不正常,接着检查屏线输出端附近的保险电阻或保险电感是否开路或损坏。如果损坏,则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3、如果屏线输出端附近的保险电阻或保险电感正常,接着检查为LCD显示屏供电的DC-DC 电压转换电路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检查此电源电路中的保险电阻、PWM 控制器、开关管、电感线圈、滤波电容等元器件,然后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4、如果 DC-DC 电压转换电路的输出端电压正常,则是 DC-DC 电压转换电路输出端到屏线接口之间有损坏的电容等元器件,检查并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5、如果屏线接口的供电电压正常,接着检查液晶面板驱动电路中的时序信号、驱动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分别检查产生此信号的芯片的输出端信号、输入端信号及供电电压,从而判断驱动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损坏,则更换即可。

  液晶显示器白屏的维修起来不象显示器黑屏、蓝屏那样那样容易,需要掌握一些关于显示器的电路知识,最好请专业的显示屏维修人员来进行检修,同时遇到液晶显示器白屏就不要认为是显示器坏了没的修,有的时候故障很简单,也非常容易修复。

网友:
需要的方法!!!

网友:
步骤很详细,如果有实例对比说明维修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对了很重要

网友:
遇到过很多 屏通病  供电不足 飞线大法好

网友:
我前几天维修了两个白屏的显示器 。。。。1、驱动板上5v屏供电三极管损坏 2、液晶屏电路板上5v电阻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是给小小白看的,没营养

网友:
修屏电路也是细心的活

网友:
白屏问题麻烦

网友:
不错学习了,前几天刚修了一个白屏的,没有屏供电 是屏线接触不良,飞线解决

网友:
都很利害。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保存下来呵呵

网友:
我都是从碎屏上把DC=DC电路板剪下来,然后飞线到故障屏相对应的电压上。

网友:
白屏了换驱动板,不行把电源板也换了。还不行就是屏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
看过了了解了个大概。不具体。

网友:
收藏到,相信会有用的,谢谢

网友:
缺电压就白屏 。。。。

网友:
帖子写了不错

网友(2016-10-27):
我现在就有几张屏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小白,还不够祥细

网友:
建议你去系统的学习一下液晶显示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