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5):
出现这个开始开不了机后面修复c盘后又能开机了 重新开机还是会出现那个英文

网友:
系统里面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楼主先查下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分区后 重做系统试试啊 ……

网友:
让懂点的 重装系统。

网友:
先换一下硬盘数据线,清理一下接口吧

网友:
没检测到硬盘啊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都看不清楚的,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