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111T MBX-250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短路,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1-25):
这几天一直修索尼的这个本,VPCEG-111T,短路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大家都知道,SONY的短路会保护,所以卡表无待机,保护隔离19V电压不过,断电测公共点阻值,0.235,微短,跳过保护隔离,烧鸡大发,发现CPU铁壳发烫,换掉 ,测阻值正常0.546,以为可以收工了,机器完全装好,测试时,发现开机到系统启动的四花时突然掉电,进BIOS,20分钟正常,进WIN03PE正常,到PE桌面后1分钟掉电,换进WIN8PE也是到四花掉电,思考一下,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足,(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拆机,看到之前别人维修时换了显卡的330电容,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换一对,测试故障如故,想想,只换了一个上管的乌龟壳,把下管也换了,测试还是老故障,把另一对乌龟壳也换了,进WIN8PE,正常,可是,进到桌面2分钟掉电,无语了,把边上的25V 47的蓝色大电容换掉(因为看到这两个电容有点起包),几经拆装,完成测试,还是到桌面后掉电,放下,明天再修。。。。。经过一晚的思考,应该还是电容漏电引起的,把CPU供电的470滤波电容换掉,一次3个都换了,心想再不好,不修了。 换过之后,一切正常,装机,客户的系统由于掉电早已坏了。。。。。。。。。

希望能帮到修到这个机器的朋友,上传上整版照片

网友:
呵呵呵。。。历经艰难啊

网友:
不错 最后总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