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5):
昨天接到一台ACER E1-471G笔记本,通电亮屏即掉,电流又上到1.3A,拆机测和对地值正常。二话不说上BGA加焊显卡,未果,再加一遍,未果!于是上论坛查通病,果然有搜到说冬天天气冷造成的BIOS配置不成功,跟我情况一样,于是下了两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我嘀神,再加焊显卡!再刷BIOS,还是一显就掉,准备放弃时老板叫我把散热器装上去再试,加了点散热膏,一开居然一直亮了!,个人没加风扇这个习惯,看来得改掉了!望各位借鉴!

饿饿饿饿额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高手啊 又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到底怎么好的 你说的我有些模糊是  显卡  还是BIOS  ?

网友:
你不装散热器直接进了系统,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有什么好借鉴的。

网友:
原来是显卡过热掉电,温控的问题。一般我也没有习惯去在显卡上加散热片啊!!那咋办。

网友:
是不是还是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这都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升级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最终解决方法是什么 不知道楼主知道不

若是BIOS导致可以分享下BIOS文件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搞半天是散热问题

网友:
帖子里说了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又学习了 谢谢

有灌水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怎么好的 你说的我有些模糊是  显卡  还是BIOS  ?

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也不能开机就过热吧,什么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难道拿来的时候也没装扇热  其实是BIOS问题  我就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一般是把温控芯片取下来再试

网友:
肯定要摸摸U的温度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掉电问题,不是帖子说没插风扇,我的方案是把3、5v的后极滤波电容更换成220电容,如果不行,更换CPU或者刷BIOS即可,有一部分键盘排线引起掉电(很少遇到)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直接刷BIOS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CPU好的,还不知是否拆装CPU好的

网友:
一开始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还真是粗心大意啊。

网友:
到底最后是什么引起的,楼主也没说啊

网友:
显卡虚焊导致的掉电·

网友:
学习了,其实楼主是在逗我们开心的,一个显卡加焊了三次,那个显卡一定恨死你了,呵呵。楼主对自己的焊工没信心啊,其实加焊一次就够了,如果怀疑显卡虚焊,可用气泵风枪加热一下,如果不掉,再焊也不晚。

网友:
小小白经常犯错 正常

网友:
你这心有点大啊,你们老板真好,这样都不屌你

网友:
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还好故障没有扩大,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