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50不亮屏

楼主(2016-01-25):
一台AOC 950LDE灯不亮 要怎么改

网友:
现在有通用的高压板很好改

网友:
看看灯管接线,换一个通用的。  或者自己修下

网友:
就一句不亮了,谁知道要改什么,电源坏了也是不亮,,高压坏了也如此,,,

网友:
LED灯不亮也不一定要改,可以修修看。

网友:
灯管不亮吗  要排除是高压的事  还是灯管的事

网友:
这么一句话怎么说啊?给些更多的信息啊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先点一下灯管有没有老化,如果灯管老化你改个高压条上去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