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77m01cy0629vostro 470 bios

楼主(2016-01-25):
dh77m01cy0629vostro 470 bios手动备份100%能用

dh77m01cy0629vostro 470.zip

网友:
这什么机器用的  型号  板号  是啥

网友(2019-05-15):
谢谢,BIOS是好的,开机快,我的是XPS 8500板号一样,问题是大多数点不亮,刷了就好。 这个机器接集显是不显示的,独显正常。

网友(2020-10-27):
刚才主板刷坏了,起动不了

网友:
下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1-12-18):
我的原来是能识别硬盘不能引导,刷了不亮机,不上内存报警

网友(2022-09-08):
我刷过  应该是好的  我的不插内存报警两声 插内存5声报警

网友(2022-12-10):
看看能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