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0-S3跑F5 E4

楼主(2016-01-25):
GA-MA70-S3跑F5 E4不亮,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内存方面的问题吧,先测试内存条件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走一遍 描述的范围太大了 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正常,换CPU,换了CPU不行换个BIOS版本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