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5):
早上接到一台华硕X84H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开后 如图 有点傻眼了进水严重啊 和我前几天修了一台和这差不多,不管了先报价客户同意后直接维修,也不知道进的什么东东用酒精清洗在加热难闻的把我差点熏吐了,清洗完了加焊那些腐蚀掉的排阻 电阻,这烂机器又没有图纸真不好修 清洗的差不多了 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 又把IO全部加焊了一遍 看有两个排阻都没有引脚了 上面标的472 和103的找了个都给换了 BIOS第六脚也腐蚀了 仔细看了一下线路断线了  和那个电阻通着的如图连了一根线  全部看了一遍感觉差不多了 插电自动上电了 心里高兴  看了一下电流感觉有点不对 电流到0.89就不动了接屏也不显示 怎么回事呢 再仔细看了一下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重新插拔了内存还是一样  在插拔内存的时候看见内存槽也有进水的痕迹 如图 洗刷刷 完毕 吹干 加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 接屏亮机装起来测试一切OK 附上BIOS分享给大家

X84H版号K43LY REV 3.1 8显存.rar

网友:
这机能撑1个月???

网友:
进水的 问题多 哦   鲁大师 撸撸哦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看到这样的机器我也没有修的欲望了一般找其他人去做了。太恶心了。楼主真认真,弄好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大名久仰

网友:
进水机不管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 进水的地方最好都换掉

网友:
进水机修的不错啊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太脏  有点恶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这修的也挺多的,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开心啊  ec啊 桥啊 都不用动 、。。。。

网友:
我也觉得不会很稳定的 一个月有点玄

网友:
修进水机器需要细心

网友:
楼主用了多久

网友:
这都能好啊,楼主期望能撑到过保吧

网友:
看到这图进水成这样,我都不想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