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二修气死人 同是维修人

楼主(2016-01-25):
  大家好,一直以来默默的修鸡不说话。今天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人,来吐槽一小下(正好现在有空)。
  型号:Y450  PM45
  故障:不触发

  接到机器,看单上写的不开机,通电待机0.01。嗯~开机没反映。迅速拆开,随便打了两下值,嗯~没什么短路。不让客户久等,先报价。经过一番砍价,嗯~客户说这电脑在我们这儿修过几次了(所以当时没想太多),好吧,便宜点给他修吧。
  开修,戳待机,3.3V 5V 正常。EC待机条件满足,戳NBSWON#开关信号到EC了的。戳SUSON不出,嗯~抄起风枪干掉EC(习惯性的没想太多)。嗯,不对还是不触发。太心急,慢慢查

  查RSMRST#到桥正常,查桥发给EC的SUSB#没有。心想,唉,怎么桥坏了啊(没想太多)。顺手从旁边取了个IBM出来,迅速植球换上(心太急)。通电,卧槽!还是不触发。。。这。。。
  这不应该啊,再仔细查一查我们一般不会太过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三个电压RTC_RST#,SRTC_RST,SM_INTRUDER#. 说真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查过这三个信号了。这三个信号是很重要,但。。我真的没发现它们出过问题。

  是的,RTC_RST#的R584上拉电阻被人取了— —! 我当时真的是惊呆了!客户砍了半天价说什么一直在我们这修的(确实之前在我们这换过风扇),这TM太坑人了吧,被上家做过手脚的啊。。。
  好吧,太浮躁了。补上电阻,上电唰唰刷的,,,掉电···我当时也没什么信心的,有些东西被取确实不好查。知道是二修就仔细点了,换U换内存,刷BIOS。上电0.5掉电,Y450小板供电通病什么的一大堆,我当时是没想那么多,因为不知到前面那家弄了哪。还是戳上去测了测,哇!还真是?难道就只是通病嘛。打开小板图纸(补在后面,传不上了)。

  还真是比通病还简单,是我想太多了,芯片3脚SUSON开启信号的电阻被取了。。。(真是太弱了)。心情大好,上电唰唰唰0.7不动,怎么回事。戳了戳大供电,都正常啊,也不掉电。戳CPU_RST#没有,戳PLT_RST#正常。相信大家都碰到过平台复位出,CPU复位不出的。换北桥是没用的,多是IBM的问题。再加上我这个IBM是随手焊上去的,直接叫了个新IBM(被取了两处,我也不会认为那小子还有那么无聊)。
  好吧,没有未完待续。。。换了IBM后OK。修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
  一般都只看看,不发帖,今天有空,发一个。我想说的是:同是维修人,维修人何苦为难维修人。(不知道这小子会不会看到这帖子)
  好了,就这样了。各位大爷们,加分不扣分。小弟囊中羞涩,谢谢了啊!

 会员8113312元2022-12-4 20:13
 会员8113312元2022-12-4 20:09

网友:
图片没传的上去。卡了半天,我还以为掉了。打了半天字

网友A:
这么说这机本来就没问题,是上家破坏的。

饮水。思源 +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不是在你那儿修个几次吗?是不是你那的同事做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这机本来就没问题,是上家破坏的。

是晒。真的是气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你那儿修个几次吗?是不是你那的同事做的事啊。

不会的,上次肯定是修好才交的啊。

网友C:
66666 可惜没有分不然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 可惜没有分不然给你加分

没分坐板凳,有分坐沙发

网友D:
拆电阻确实不容易看出来

饮水。思源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电阻确实不容易看出来

而且我真没想那么多。

网友E:
肯定是原先价钱不接受,动手脚

饮水。思源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原先价钱不接受,动手脚

是啊。我从来不会这么做,一般客户不修不查线就是了,还原故障就好了。

网友F:
这种客户就不应该给他修,上家为什么做手脚,肯定是这个客户人不行呗。你瞧他就没给你说实话,尽忽悠

网友:
我收到过一个被修坏的,还好我找出被修坏的地方了,直接重新弄就OK,不然被坑惨
我店里不能做BGA

网友:
hehe。好挺好的,啊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客户就不应该给他修,上家为什么做手脚,肯定是这个客户人不行呗。你瞧他就没给你说实话,尽忽悠

说的是 为什么上家不修  说明这家伙人品有问题   要修就一口价留下走人 不修 拿走机器滚蛋

网友:
楼主好人,一定有好报!加分!

网友G:
RTC_RST#  没有电  也会产生桥待机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C_RST#  没有电  也会产生桥待机电压么

待机3V5V跟桥没关系  是EC控制的。而触发后需要桥发SUSB#到EC  EC才发出SUSON

网友:
呵呵呵,历害呀。

网友H:
楼主对时序还了解不够啊,广达的板子是要触发后才会出RSMRST#的,其实量到这个信号有,直接应该找桥的条件了,SUSON不出就直接干EC,太武断了

网友:
维修 这样的人 多得很欧尼

网友:
做手脚的就不好修

网友I:
还好上家没有给你杀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上家没有给你杀死

杀死真的就过份了。何必嘛。。

网友J:
二修机不容易!要是屏也。。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修机不容易!要是屏也。。哭死

一般还是不会的。他敢弄屏就不怕客户回去找他?

网友:
上家做的比较低调

网友K:
有时候就是没时间写东西,也有很多人修出来了也不想写出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就是没时间写东西,也有很多人修出来了也不想写出来嘿嘿

是啊,现在基本每天都能搞好几台,各种奇葩问题也有。就是没空分享

网友:
唉!价钱没有谈妥也没有必要去都手脚,除非客户坏到极点才会这样做,如果给客户知道了影响很大,你得失的不止他这个客户,传播出去是无数的客户,做人好做生意好,诚信是做生意的基本我觉得。

网友:
机器肯定是坏了,可能是去上家修,没有修好,换板的价格又谈不好,所以上家就动了手脚,让人都修不好,我修过上家很会做手脚的,就是在桥上用压一下,谁也修不好,都掉点了,外观也不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
修之前就应该报价,接受了拆机维修,不接受,直接走人,这二B客户肯定是人家拆开了,找到毛病了,他又不修了,上家心里有怒火了。

网友L:
反正二修的机都不是那么好修的  其实上家也不是故意要跟楼主过不去的肯定是商家已经修好了 然后客户又不同意修了 才一气之下这样做报复客户的  换做我 我肯定也这样做 说不定更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反正二修的机都不是那么好修的  其实上家也不是故意要跟楼主过不去的肯定是商家已经修好了 然后客户又不同 ...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这电脑修不好么?若是让它修不好,那就直接烧。何必取这些信号,待机取了一个,供电还取一个。这不就是为了让别人更难修嘛。何必嘛,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时序还了解不够啊,广达的板子是要触发后才会出RSMRST#的,其实量到这个信号有,直接应该找桥的条件了,S ...

桥待机条件满足,收到S5_ON RSMRST#  发出SUSB#给EC EC再出SUSON开启各供电。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查过桥待机条件了。换EC总比换桥快,事做多了讲究的是效率。你说呢?

网友:
上家已经好心的了。只是去明显的,看看图纸就行了。商好价后修好再叫不修的在我手上一般就要他换板。

网友:
同行坑货还是很多的。常常修到不修不甘心,修了闹心的事情。能体谅

饮水。思源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