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 Aspire Q1VZC 板号:LA-8941P触发电流过大一例

楼主(2016-01-25):
昨天接到一台ACER Aspire Q1VZC机器,同行拿过来的,说待机电流过大5A,快下班了就没看,今天早上拆出来,量各对地值公共电压短路,心想这个应该修复率在90%以上,找到图纸,发现公共电压连了很多地方,我不习惯烧机,怕烫,还是老老实实拆吧!于是把连接的地方都断开,还好这板子人性,都有焊盘,后级拆遍了,都不短,难道是隔保电路问题,

发现把PL2这个电感断开就不短了,于是乎范围缩小了!拆掉PQ8还短,那就锁定这几个电容了

对,就是它了!PC19这个电容,在料板上找了个替换上去了,开机电流一路小跑,本人小白,还请大家多多指教!顺便问下,PWM模式的充电电容,你们是怎么代换的呀!

网友A:
短路的维修

其实烧机是更效率的解决方法哦

网友:
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维修

其实烧机是更效率的解决方法哦

能简单的说说怎么烧鸡吗
我没有操作过烧鸡,
方便说说具体事项和注意事项吗?

网友:
公共点大短好修啊

网友:
俊 。。。。。。。。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个还是烧起来快 啊

网友:
待机5A,这个待机真的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