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_DAOZQ0MB6E0_REVE DIS 原机修改解决亮机慢问题

楼主(2016-01-25):
ACER  E5-471_DAOZQ0MB6E0_REVE DIS N15S-GT-S-A2 BIOS BK OK 完美解决亮机速度慢问题

ACER E5-471_DAOZQ0MB6E0_REVE DIS N15S-GT-S-A2 BIOS BK OK.rar

网友(2016-02-27):
手上有个触发到0.48掉电到0.2的,没图无从下手,鸟CPU贵的一比,想放弃

网友:
tHANK YOU, have you got bios of VGA share

网友(2016-04-02):
我的不能开机,刷了能开了,但不亮

网友(2016-05-19):
正需要,下载试下,好了回复

网友:
刷后感    我的是集成的  刷后20s显示      不管用

网友:
可以亮机 但是还是慢  我的是820M显卡 N15

网友(2016-06-24):
谁试过 可以用么??

网友(2016-08-18):
确定是 改过的吗?老板

网友:
刷亮 开机慢 不行啊 客户不会这么容易接受的 。。。

网友:
可以亮机  但是好慢  要大概一分钟

网友:
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能显示但很慢,开机这么慢肯定客户部接受

网友:
上帝之手的节奏啊

网友(2016-10-07):
正好需要  谢谢了

网友:
下来试试先。

网友:
独显能用么

网友:
刚好需要谢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6-11-13):
我有一台 不开机,下了两个都不显示,有一个,看到屏闪了下,就不显了,现在下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