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测QFN、IO等一些比较细的引脚时,手老抖,害怕一不 ...
带电测QFN、IO等一些比较细的引脚时,手老抖,害怕一不小心同时点到两个引脚

楼主(2016-01-25):
感觉在带电测QFN、IO等一些比较细的引脚时,手老抖,眼也容易花,害怕一不小心同时点到两个引脚导致短路,是我表笔不够尖还是太胆小?兄弟们你们也会这样吗?还是有妙招?

网友:
是不是发错版块啦?是的话麻烦版主帮我移一下哈。

网友A:
表笔焊个针
zanbinsen
谢谢你回我。焊也是焊了两根针,但还是担心戳短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焊个针
谢谢你回我。焊也是焊了两根针,但还是担心戳短路。

网友:
不然測時看引腳出來的板上有沒有測試點,有些有測試點的就不怕了

网友:
我就整短路过,

网友:
从引脚处往外跑线,找个合适的地方测,就不用担心短路。

网友:
其实这一行 也是青春饭啊~~哈哈,年龄大了虽然经验丰富但是眼花手抖就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擦。有同感。换新尖的。一个不小心。又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