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楼主(2016-01-25):
今天接到客户送了一片映泰H61MLC2,开电不显示,一测,内存1.5V,  内存总线终结电压0.75V,  SDP供电3.3v,内存复位0V,再测PCI -E,时钟0.42V,复位0v,待机3.3V,   桥供电1.8V,  总线供电1.1V,  最后测CPU供电0V,上下管都没短路,甚好,之前在淘宝上买这板的图纸,现在还保存着。没删,打开图纸查了一下IS6363  CPU电源管理芯片,5V,12V电源管理芯片供电都没问题,再测18脚开启电压0.3V,正常1V左右,经查18脚是经过两个电阻10K,1K串连分压得到1.1v的电压来开启的,断电测两个电阻阻值,一个1K,一个1.4K   在板上测不是很准,拆下一测,10K电阻开路无穷大,找了一个103的电阻焊上,18脚开启电压出来了1.1v,再测CPU电压也上来了1.14V,装上内存开机,OK
上图:

网友:
电阻开路导致分压不正常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测Q38、Q39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各引脚电压都对,将Q38取下(因为Q38自身有坏的可能),范围就缩小至右边的几个元件了,肯定成功,万无一失。你直接量PR56,就跟赌博一样,挺悬的。

网友B: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办事的,新一点的主板,比如b85,z97等图纸难搞就难了,特别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冲动就到其他地方飞线个1v解决问题的就

网友:
哦,多谢了,受教了,下回一定注意,

网友:
楼主把这个主板的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办事的,新一点的主板,比如b85,z97等图纸难搞就难了,特别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冲动就到 ...

已经有图纸就按有图纸来讨论,没图纸再按没图纸的方式来讨论也不迟是不是。

网友:
H61MLC2  VER:7。0,

H61MLC2 VER 7.0.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测Q38、Q39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各引脚电压都对,将Q38取下(因为Q38自身有坏的可能), ...

有图,就那么几个件,怎么测都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图,就那么几个件,怎么测都成

不测Q38、Q39,怎么知道前面是好的?如果问题在前面,从PR56逐个往前拆那拆到什么时候去?如果Q38已经测量过了,先拆哪个确实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测Q38、Q39,怎么知道前面是好的?如果问题在前面,从PR56逐个往前拆那拆到什么时候去?如果Q38已经测 ...

有道理,维修思路很重要!不然修起来容易走弯路

网友:
主板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在线测跟拆下来测  差别如此之大

网友:
在板上测,是测得电源管理芯片的18脚内阻,1.6K左右,而电阻10K(103)

网友D:
0.75V的不是内存总线电压,如果你是在内存槽边上的电阻上测的那就是内存总线终结电压,如果是内存槽1脚测的那就是REF参考电压,一般内存总线电压我们叫的是内存槽上的SMBUS总线,电压是3.3,避免有人误会帮你改了一下

网友:
好,谢谢,内存总线电压在第几脚呀,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有图纸更方便,能够关键信号的脚位,去哪里量。

网友:
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维修就不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5V的不是内存总线电压,如果你是在内存槽边上的电阻上测的那就是内存总线终结电压,如果是内存槽1脚测的 ...

第 一次知道内存总线终结电压这个概念,学习了

网友:
内存也有复位的吗?

网友(2016-02-25):
无开启信号 怎么说的这么复杂

网友:
很经典的很常见的故障现象。加分。可惜不让加分了。谢谢分享图纸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好东西,又长知识了,谢谢哈

网友:
我会拆掉Q38,看分压有不有电压,才会去弄电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纸,又省了一笔

网友:
Q38不看,居然去搞两个分压电阻战线拉长了

网友:
谢谢同学们共享值得学习

风神一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