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25):
这个板子开机触发一下就掉电,然后不断重启,时钟电压1.8V,不复位,拔掉CPU供电也是原来的故障,BIOS刷过,就差做桥啦!我想问一下,是桥的问题的几率有多少?就怕做桥把它做死,客户说要尽量把它修好!还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A:
强制开机看看各参数哪个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你说说LZ这个是哪里故障?说不出来就是吹牛。

网友C:
这个板子有3个通病

网友:
收一下这板有通病

网友:
触发掉电  缺电压引起的吧

网友D:
一般是缺电压才会掉电,如果你这个是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掉电又自动上电,BIOS坏的机率比较大,我做过实验PCH的板拔掉BIOS芯片或者BIOS芯片程序是空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点开机马上上电然后马上掉又自己上电不停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人,我应该好好教训你一下,, 你都马上40岁的人了 还这德性

回帖请不要带人身攻击性质,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就不要去质疑别人的人生,他求助你可以不回答,不要说人家多大年级还什么德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人一看语气就是招摇撞骗的垃圾玩意,说话跟下面放气没什么区别。你那个垃圾帖子列出了十几种垃圾故障 ...

回帖请不要带人身攻击性质

网友F:
唉  大家都混到修电脑这份了  就不要相互攻击了   以和为贵   马上过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家人幸福健康  出入平安

网友G:
查一下各项电压,CPU供电不上还重启,重点在桥和内存等重要部位缺关键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强制开机看看各参数哪个不正常?

谢谢!我量过啦!各大电压都正常,时钟电压也出来啦,就是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3个通病

谢谢!还请问是哪三个啊?822?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缺电压才会掉电,如果你这个是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掉电又自动上电,BIOS坏的机率比较大,我做过实验PC ...

谢谢版主!那我再找个BIOS块试试吧!不过8M的不太好找!我尽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各项电压,CPU供电不上还重启,重点在桥和内存等重要部位缺关键信号。

谢谢!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有啦!如果做一遍桥好的几率有多大?如果我的BGA焊工可以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我量过啦!各大电压都正常,时钟电压也出来啦,就是不复位!

时钟都有了,仔细看下桥到U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版主!那我再找个BIOS块试试吧!不过8M的不太好找!我尽力吧!

怎么不好找?官网就有得下
P7H55-M PLUS | 主板 | ASUS
http://www.asus.com.cn/Motherboa ... /HelpDesk_Downlo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  大家都混到修电脑这份了  就不要相互攻击了   以和为贵   马上过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家人幸福健康   ...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要求他说出哪里故障,他都说不出来。对于这样一种毫无廉耻的吹嘘你不想说两句吗?为什么只盯着互相的指责呢?难道合理的质疑也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 ...

你一个蛤栾,你技术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 ...

给你说,老子给你一天你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  大家都混到修电脑这份了  就不要相互攻击了   以和为贵   马上过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家人幸福健康   ...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要求他说出哪里故障,他都说不出来。对于这样一种毫无廉耻的吹嘘你不想说两句吗?为什么只盯着互相的指责呢?难道合理的质疑也不可以吗?

H55
H55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 ...

我是忍你多时了。 ,,马上都40来岁还皮卡栾卡的。。。可怜的老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 没看过我的 那张 H55秒杀终结者的 贴。。。要不这主板 3分钟直接秒杀

H55把牛吹到这份上了,我 ...

你自己看你 都 发了什么垃圾,, 还说我发的帖子是垃圾。。 你这个估计垃圾不如。。。。

网友:
还不知道 是你这吹牛B 还是我吹,你自己看你这些年来 你都是发的什么垃圾帖子,没有一张有意义的。。

网友E:
现在讨论的是你怎么样3分钟直接秒杀,其它废话我不跟你扯淡。骂人的,最后跟你算账。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讨论的是你怎么样3分钟直接秒杀,其它废话我不跟你扯淡。骂人的,最后跟你算账。

你看看你发的什么垃圾帖子。。 还说我发的垃圾帖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发的什么垃圾帖子。。 还说我发的垃圾帖子,哈哈。。

你不要给我扯蛋,说秒杀的事。转移话题的伎俩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你 都 发了什么垃圾,, 还说我发的帖子是垃圾。。 你这个估计垃圾不如。。。。

擅自盗用我的空间图片来发表,侵权赔偿的事,最后再跟你谈。

网友E:
这狗咬起人来比人咬狗厉害多了,人根本不是对手。

H5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老子给你一天你都修不好。。

你是你老妈的老子吧?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你老妈的老子吧?

我 ,艹 尼玛。。。你整天闲的蛋疼 没生意是不。 老子一登 论坛就是尼玛的 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狗咬起人来比人咬狗厉害多了,人根本不是对手。

你够呛,  还是条40岁的老狗。。 老火老火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艹 尼玛。。。你整天闲的蛋疼 没生意是不。 老子一登 论坛就是尼玛的 回帖

老子跟别人回复,你掺乎什么鸟玩意?自找没趣。

网友:
又是华硕822惹得祸啊。。。

网友:
不断重启 优先刷下BIOS 如果有示波器抓下CS#脚 有些机器不过内存也会不断重启 有些机器装了内存不断重启 拔了内存就不重启 。

网友:
无复位检查下PWROK VRM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