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40N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1-25):
手有一台三星740N,通电无反应,拆机后发现C31 C202  C201电容鼓包,果断换好,通电正常, 悲催的是,按了一下开关建,再也点不亮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正常么,这个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按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会不会有问题,,,,,,,,

短路开关键 是正常的  ,电源板到驱动板的15V  5.1V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正常么,这个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电源板到驱动板的15V   5.1v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到驱动板的15V   5.1v正常

写个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个程序吗,,,,,,,,,,

小小白,为难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小白,为难我了

那就换个板也不贵的

网友:
再也点不亮了  是怎么个情况  能通电  屏不这吗  还是电又都不通了

网友:
高压电路MOS管烧了吗,8个脚的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估计按键有问题,以前修过这种机型

网友:
再换一次,